[求助] 求助大佬们,ahb vip作为slave,我往里面发写或者读,ahb vip不能正常接收

楼主(2025-03-21):
我在验一个native2ahb的桥,自己写了一个native的mstr_agent,另一侧直接接的ahb_vip

native通过桥向ahb vip的相同地址先写后读,同时调用了ahb vip的ahb_slave_mem_response_sequence(这个seq会把写进来的数据存到mem,把rdata从mem取出来给读请求),在后台运行,从而回复native
但是运行过程中,发现ahb vip好像不能接收wdata或者返回rdata(rdata回x态),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先确认一下AHB vip interface 是有请求,通过波形。
如果有请求,再确认一下vip interface的clock reset等是否正确
确认slave mem response seuqence 是否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