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把icc生成的版图导入到virtuoso里面后跑lvs出现missing corection

楼主(2025-03-21):
把icc生成的版图导入到virtuoso里面后跑lvs出现missing corection,这个是我导出的.sp文件出了问题吗

楼主:
求个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指个方向

楼主: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e6_raw_chip_finish.lvs.report
LAYOUT NAME:              svdb/e6_raw_chip_finish.sp ('e6_raw_chip_finish')
SOURCE NAME:              /home/master/2023/hezixian/ic_design/spad_digital_raw/pnr/results/chip_finish/e6_raw.sp ('e6_raw')
RULE FILE:                /home/master/2023/hezixian/ic_design/smic018mserf/lvs/_SMIC_CalLVS_018MSERF_1833_V1.11_REV2_0.lvs_
CREATION TIME:            Sat Mar 22 17:14:22 2025
CURRENT DIRECTORY:        /home/master/2023/hezixian/ic_design/smic018mserf/lvs
USER NAME:                hezixian
CALIBRE VERSION:          v2021.2_28.15    Tue May 4 15:24:23 PDT 2021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e6_raw_chip_finish            e6_raw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DD" "SAVDD?" "?VDD?" "?VCC?" "?vcc?"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SAVSS?" "?GND?" "?VSS?" "?vss?" "?gnd?"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 LVS HCELL REPORT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SOURCE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LAYOUT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M" "MR"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STRICT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65536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LVS IGNORE DEVICE PIN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SOURCE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LAYOUT
   LVS PREFER PORT NETS                   NO
   LVS EXPAND ON ERROR                    NO

   // Device Type Map

   LVS DEVICE TYPE                        NMOS "n18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18_dnw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18_dnw_4t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18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18_dnw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18_dnw_4t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33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33_dnw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33_dnw_4t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33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33_dnw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33_dnw_4t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nt18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nt33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mvt18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NMOS "nmvt33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PMOS "pmvt18_ckt"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waa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wsti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dif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dif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o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o_3t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o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o_3t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difsab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difsab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osab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osab_3t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osab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osab_3t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difsab_ckt_rf"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difsab_ckt_rf"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osab_ckt_rf"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osab_ckt_rf"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hrpo_ckt_rf"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hrpo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hrpo_3t_ck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pvar18_ckt  PARALLEL
   LVS REDUCE  pvar33_ckt  PARALLEL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Filter

   LVS FILTER  D(parasitic_diobpw)  OPEN
   LVS FILTER  D(parasitic_dnwdio)  OPEN
   LVS FILTER  D(parasitic_nwdio)  OPEN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pg)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pg)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pd)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pd)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l)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l)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pd33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pd33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pg33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pg33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l33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l33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18)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18)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33)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33)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18)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18)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33)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33)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nt18)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nt18)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nt33)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nt33)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mvt18)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mvt18)  w w 5
   TRACE PROPERTY  mn(nmvt33)  l l 5
   TRACE PROPERTY  mn(nmvt33)  w w 5
   TRACE PROPERTY  mp(pmvt18)  l l 5
   TRACE PROPERTY  mp(pmvt18)  w w 5
   TRACE PROPERTY  n18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n18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n18_dnw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n18_dnw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n18_dnw_4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n18_dnw_4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n18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n18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n18_ckt_rf  nf nf 5
   TRACE PROPERTY  dnw18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dnw18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dnw18_ckt_rf  nf nf 5
   TRACE PROPERTY  dnw18_6t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dnw18_6t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dnw18_6t_ckt_rf  nf nf 5
   TRACE PROPERTY  p18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p18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p18_dnw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p18_dnw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p18_dnw_4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p18_dnw_4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p18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18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18_ckt_rf  nf nf 5
   TRACE PROPERTY  p18_5t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18_5t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18_5t_ckt_rf  nf nf 5
   TRACE PROPERTY  n33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n33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n33_dnw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n33_dnw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n33_dnw_4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n33_dnw_4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n33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n33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n33_ckt_rf  nf nf 5
   TRACE PROPERTY  dnw33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dnw33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dnw33_ckt_rf  nf nf 5
   TRACE PROPERTY  dnw33_6t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dnw33_6t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dnw33_6t_ckt_rf  nf nf 5
   TRACE PROPERTY  p33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p33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p33_dnw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p33_dnw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p33_dnw_4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p33_dnw_4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p33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33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33_ckt_rf  nf nf 5
   TRACE PROPERTY  p33_5t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33_5t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33_5t_ckt_rf  nf nf 5
   TRACE PROPERTY  nnt18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nnt18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nnt33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nnt33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nmvt18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nmvt18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nmvt33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nmvt33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pmvt18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pmvt18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m(c1)  l l 5
   TRACE PROPERTY  m(c1)  w w 5
   TRACE PROPERTY  m(c2)  l l 5
   TRACE PROPERTY  m(c2)  w w 5
   TRACE PROPERTY  pvar18_ckt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_ckt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_ck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33_ckt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33_ckt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33_ckt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18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18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33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33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33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18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dio18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dio18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pvardio33_ckt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pvardio33_ckt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pvardio33_ckt_rf  nf nf 0
   TRACE PROPERTY  d(pdio18)  a a 5
   TRACE PROPERTY  d(pdio33)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18)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33)  a a 5
   TRACE PROPERTY  d(nndio18)  a a 5
   TRACE PROPERTY  d(nndio33)  a a 5
   TRACE PROPERTY  d(nwdio)  a a 5
   TRACE PROPERTY  d(diobpw)  a a 5
   TRACE PROPERTY  d(dnwdio)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mvt18)  a a 5
   TRACE PROPERTY  d(ndiomvt33)  a a 5
   TRACE PROPERTY  d(pdiomvt18)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18a4)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18a25)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18a100)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33a4)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33a25)  a a 5
   TRACE PROPERTY  q(pnp33a100)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18a4)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18a25)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18a100)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33a4)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33a25)  a a 5
   TRACE PROPERTY  q(npn33a100)  a a 5
   TRACE PROPERTY  pnp18a4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pnp18a25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pnp18a100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pnp33a4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pnp33a25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pnp33a100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npn18a4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npn18a25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npn18a100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npn33a4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npn33a25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npn33a100_mis_ckt  area area 5
   TRACE PROPERTY  rnwaa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waa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wsti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wsti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dif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dif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dif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dif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rpdifsab_ckt_rf  l l 5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rndifsab_ckt_rf  l l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rpposab_ckt_rf  l l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rnposab_ckt_rf  l l 5
   TRACE PROPERTY  rhrpo_ckt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rhrpo_ckt_rf  l l 5
   TRACE PROPERTY  r(rnwaa)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wsti)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dif)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dif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dif)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dif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nposab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sab)  r r 5
   TRACE PROPERTY  r(rpposab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hrpo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hrpo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hrpo_3t_ckt  w w 5
   TRACE PROPERTY  rhrpo_3t_ckt  l l 5
   TRACE PROPERTY  r(rhrpo)  r r 5
   TRACE PROPERTY  r(rhrpo_3t)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1)  r r 5
   TRACE PROPERTY  r(rtm2)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2)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3)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4)  r r 5
   TRACE PROPERTY  r(rm5)  r r 5
   TRACE PROPERTY  c(cpm)  c c 5
   TRACE PROPERTY  c(mim2)  c c 5
   TRACE PROPERTY  mim2_ckt  wr wr 5
   TRACE PROPERTY  mim2_ckt  lr lr 5
   TRACE PROPERTY  mim2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mim2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mim2_shield_rf  wr wr 5
   TRACE PROPERTY  mim2_shield_rf  lr lr 5
   TRACE PROPERTY  ind_rf  r r 5
   TRACE PROPERTY  ind_rf  n n 5
   TRACE PROPERTY  ind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ind_rf_psub  r r 5
   TRACE PROPERTY  ind_rf_psub  n n 5
   TRACE PROPERTY  ind_rf_psub  w w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rf  r r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rf  n n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rf_psub  r r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rf_psub  n n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rf_psub  w w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3t_rf  r r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3t_rf  n n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3t_rf  w w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3t_rf_psub  r r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3t_rf_psub  n n 5
   TRACE PROPERTY  diff_ind_3t_rf_psub  w w 5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e6_raw_chip_finish
SOURCE CELL NAME:         e6_raw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92        92

Nets:            4838      4776    *

Instances:       3618      3456    *    MN (4 pins)
                  3659      3456    *    MP (4 pins)
                    15         0    *    D (2 pins)
                ------    ------
Total Inst:      7292      691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92        92

Nets:            3367      3373    *

Instances:       1371      1371         MN (4 pins)
                  1276      1276         MP (4 pins)
                    10        10         SPDW_2_1 (4 pins)
                     1         1         SPDW_2_2 (5 pins)
                    13        13         SPDW_2_2_2 (7 pins)
                     1         1         SPDW_3_3 (7 pins)
                    11        11         SPUP_2_1 (4 pins)
                    10        10         SPUP_2_2 (5 pins)
                     2         2         SMN2 (4 pins)
                     2         2         SMP2 (4 pins)
                     1         1         SPMN((2+1)*1) (6 pins)
                    65        65         SPMN((2+2)*1) (7 pins)
                     1         1         SPMP((2+1)*1) (6 pins)
                    65        65         SPMP((2+2)*1) (7 pins)
                   500       528    *    _invv (4 pins)
                    86        78    *    _invx2v (4 pins)
                     5         3    *    _invx3v (4 pins)
                     3         8    *    _invx4v (4 pins)
                     5         1    *    _invx5v (4 pins)
                     2         1    *    _invx6v (4 pins)
                     1         1         _invx7v (4 pins)
                     1         1         _invx8v (4 pins)
                    13        13         _nand2v (5 pins)
                     1         1         _nand3v (6 pins)
                     1         1         _nand4v (7 pins)
                   164       164         _nor2v (5 pins)
                     4         4         _nor3v (6 pins)
                     2         2         _nor4v (7 pins)
                   251       251         _smn2v (4 pins)
                   177       177         _smp2v (4 pins)
                    96        96         _smp3v (5 pins)
                ------    ------
Total Inst:      4141      4159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LOGIC_DATA4_RAW[3]                                    LOGIC_DATA4_RAW[3]
       --- 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invx2v)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2145(478.120,107.795):s
         M5776(478.120,108.935):s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ut
                                                                   XU445/MMN1:d
                                                                   XU445/MMP1:d

--------------------------------------------------------------------------------------------------------------

  2    Net LOGIC_DATA4_RAW[6]                                    LOGIC_DATA4_RAW[6]
       --- 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invx2v)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2519(560.440,107.795):s
         M6162(560.440,108.935):s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442/MMN1:d
                                                                   XU442/MMP1:d

--------------------------------------------------------------------------------------------------------------

  3    Net LOGIC_DATA4_RAW[12]                                   LOGIC_DATA4_RAW[12]
       --- 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invx2v):o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3136(683.460,107.795):d
         M6793(683.460,108.935):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436/MMN1:d
                                                                   XU436/MMP1:d

--------------------------------------------------------------------------------------------------------------

  4    Net 72                                                    N324
       --- 9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9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out
                                                                   Xroute4/MM2:d
                                                                   Xroute4/MM3: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4v):in
                                                                   Xroute6/MM0:g
                                                                   Xroute6/MM1:g

--------------------------------------------------------------------------------------------------------------

  5    Net 109                                                   n136
       --- 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invx6v):in                                              ** missing connection **
         M981(226.505,42.325):g
         M4600(226.520,40.715):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route4/MM0:g
                                                                   Xroute4/MM1:g

--------------------------------------------------------------------------------------------------------------

  6    Net 2407                                                  Xlogic_data4_raw_reg_3_/s
       --- 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invx2v):in                                              ** missing connection **
         M2148(478.665,71.205):g
         M5779(478.665,73.095):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logic_data4_raw_reg_3_/MM22:g
                                                                   Xlogic_data4_raw_reg_3_/MM23:g

--------------------------------------------------------------------------------------------------------------

  7    Net 2739                                                  Xlogic_data4_raw_reg_6_/s
       --- 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invx2v):in                                              ** missing connection **
         M2537(563.785,17.445):g
         M6182(563.785,19.335):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logic_data4_raw_reg_6_/MM22:g
                                                                   Xlogic_data4_raw_reg_6_/MM23:g

--------------------------------------------------------------------------------------------------------------

  8    Net 2973                                                  Xlogic_data4_raw_reg_12_/s
       --- 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invx2v):in                                              ** missing connection **
         M2860(632.515,17.445):g
         M6517(632.515,19.335):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logic_data4_raw_reg_12_/MM22:g
                                                                   Xlogic_data4_raw_reg_12_/MM23:g

--------------------------------------------------------------------------------------------------------------

  9    Net 263                                                   n280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invx3v):o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3177(690.140,71.065):d
         M6835(690.140,73.095):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out
                                                                   Xcts_opt8/MMN1:d
                                                                   Xcts_opt8/MMP1:d

--------------------------------------------------------------------------------------------------------------

10    Net 315                                                   n298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invx3v):o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3553(777.580,125.715):d
         M7212(777.580,126.855):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out
                                                                   Xcts_opt26/MMN1:d
                                                                   Xcts_opt26/MMP1:d

--------------------------------------------------------------------------------------------------------------

11    ** missing net **                                         n36

--------------------------------------------------------------------------------------------------------------

12    ** missing net **                                         n37

--------------------------------------------------------------------------------------------------------------

13    ** missing net **                                         n38

--------------------------------------------------------------------------------------------------------------

14    ** missing net **                                         n40

--------------------------------------------------------------------------------------------------------------

15    ** missing net **                                         n42

--------------------------------------------------------------------------------------------------------------

16    ** missing net **                                         n44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7    (_invx6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4600(226.520,40.715)  MP(P18)
         M981(226.505,42.325)  MN(N18)
         M4604(227.280,40.565)  MP(P18)
         M983(227.240,42.325)  MN(N18)
         M4613(229.320,28.295)  MP(P18)
         M993(229.305,27.155)  MN(N18)
         M4616(230.080,28.295)  MP(P18)
         M995(230.040,27.095)  MN(N18)
         M4605(227.640,22.795)  MP(P18)
         M985(227.625,24.405)  MN(N18)
         M4608(228.400,22.645)  MP(P18)
         M988(228.360,24.405)  MN(N18)

--------------------------------------------------------------------------------------------------------------

18    (_invx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5966(519.955,19.335)  MP(P18)
         M2323(519.955,17.445)  MN(N18)
         M5927(512.840,108.935)  MP(P18)
         M2288(512.840,107.795)  MN(N18)

--------------------------------------------------------------------------------------------------------------

19    (_invx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6039(537.465,19.335)  MP(P18)
         M2396(537.465,17.445)  MN(N18)
         M5984(526.280,108.935)  MP(P18)
         M2342(526.280,107.795)  MN(N18)

--------------------------------------------------------------------------------------------------------------

20    (_invx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6187(564.195,121.205)  MP(P18)
         M2542(564.195,123.395)  MN(N18)
         M6192(564.740,130.315)  MP(P18)
         M2547(564.740,131.925)  MN(N18)

--------------------------------------------------------------------------------------------------------------

21    (_invx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6276(579.315,46.215)  MP(P18)
         M2631(579.315,44.325)  MN(N18)
         M6328(592.180,76.555)  MP(P18)
         M2681(592.180,78.165)  MN(N18)

--------------------------------------------------------------------------------------------------------------

22    (_invx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6302(584.915,112.245)  MP(P18)
         M2657(584.915,114.435)  MN(N18)
         M6363(600.020,126.855)  MP(P18)
         M2713(600.020,125.715)  MN(N18)

--------------------------------------------------------------------------------------------------------------

23    (_invx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6388(606.195,19.335)  MP(P18)
         M2738(606.195,17.445)  MN(N18)
         M6510(631.940,103.435)  MP(P18)
         M2855(631.940,105.045)  MN(N18)

--------------------------------------------------------------------------------------------------------------

24    (_invx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6526(633.635,40.565)  MP(P18)
         M2869(633.635,42.755)  MN(N18)
         M6610(649.300,76.555)  MP(P18)
         M2953(649.300,78.165)  MN(N18)

--------------------------------------------------------------------------------------------------------------

25    (_invx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6625(652.675,22.645)  MP(P18)
         M2968(652.675,24.835)  MN(N18)
         M6781(681.220,108.935)  MP(P18)
         M3124(681.220,107.795)  MN(N18)

--------------------------------------------------------------------------------------------------------------

26    (_invx5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6854(692.940,28.295)  MP(P18)
         M3201(693.005,26.835)  MN(N18)
         M6842(691.260,28.295)  MP(P18)
         M3185(691.260,26.265)  MN(N18)
         M6839(690.960,21.785)  MP(P18)
         M3182(690.960,24.405)  MN(N18)
         M6829(689.280,21.785)  MP(P18)
         M3172(689.280,24.405)  MN(N18)
         M6818(687.600,21.785)  MP(P18)
         M3162(687.600,24.405)  MN(N18)

--------------------------------------------------------------------------------------------------------------

27    (_invx3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6837(690.700,76.405)  MP(P18)
         M3181(690.765,78.165)  MN(N18)
         M6823(688.160,73.095)  MP(P18)
         M3166(688.160,71.065)  MN(N18)
         M6835(690.140,73.095)  MP(P18)
         M3177(690.140,71.065)  MN(N18)

--------------------------------------------------------------------------------------------------------------

28    (_invx5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7124(755.880,112.395)  MP(P18)
         M3465(755.880,114.005)  MN(N18)
         M7109(753.120,111.385)  MP(P18)
         M3450(753.120,114.005)  MN(N18)
         M7099(749.500,117.895)  MP(P18)
         M3440(749.500,115.865)  MN(N18)
         M7106(752.300,126.855)  MP(P18)
         M3447(752.300,124.825)  MN(N18)
         M7101(750.320,126.855)  MP(P18)
         M3442(750.320,124.825)  MN(N18)

--------------------------------------------------------------------------------------------------------------

29    (_invx3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7145(762.640,117.895)  MP(P18)
         M3486(762.575,116.435)  MN(N18)
         M7176(769.660,120.345)  MP(P18)
         M3517(769.660,122.965)  MN(N18)
         M7212(777.580,126.855)  MP(P18)
         M3553(777.580,125.715)  MN(N18)

--------------------------------------------------------------------------------------------------------------

30    (_invx5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7175(768.800,31.605)  MP(P18)
         M3516(768.735,33.365)  MN(N18)
         M7184(773.580,28.295)  MP(P18)
         M3525(773.580,26.265)  MN(N18)
         M7199(776.440,28.295)  MP(P18)
         M3540(776.425,27.155)  MN(N18)
         M7209(777.200,28.295)  MP(P18)
         M3546(777.160,27.095)  MN(N18)
         M7215(778.620,28.295)  MP(P18)
         M3556(778.620,26.265)  MN(N18)

--------------------------------------------------------------------------------------------------------------

31    (_invx5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7179(770.260,82.055)  MP(P18)
         M3520(770.260,80.915)  MN(N18)
         M7187(774.700,75.545)  MP(P18)
         M3528(774.700,78.165)  MN(N18)
         M7200(776.440,76.555)  MP(P18)
         M3541(776.425,78.165)  MN(N18)
         M7210(777.200,76.405)  MP(P18)
         M3547(777.160,78.165)  MN(N18)
         M7214(778.140,73.095)  MP(P18)
         M3555(778.140,71.955)  MN(N18)

--------------------------------------------------------------------------------------------------------------

32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351/MM3  MP(P18)
                                                                   XU351/MM2  MN(N18)

--------------------------------------------------------------------------------------------------------------

33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logic_data4_raw_reg_5_/MM23  MP(P18)
                                                                   Xlogic_data4_raw_reg_5_/MM22  MN(N18)

--------------------------------------------------------------------------------------------------------------

34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346/MM3  MP(P18)
                                                                   XU346/MM2  MN(N18)

--------------------------------------------------------------------------------------------------------------

35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logic_data4_raw_reg_7_/MM23  MP(P18)
                                                                   Xlogic_data4_raw_reg_7_/MM22  MN(N18)

--------------------------------------------------------------------------------------------------------------

36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341/MM3  MP(P18)
                                                                   XU341/MM2  MN(N18)

--------------------------------------------------------------------------------------------------------------

37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logic_data4_raw_reg_9_/MM23  MP(P18)
                                                                   Xlogic_data4_raw_reg_9_/MM22  MN(N18)

--------------------------------------------------------------------------------------------------------------

38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337/MMP1  MP(P18)
                                                                   XU337/MMN1  MN(N18)

--------------------------------------------------------------------------------------------------------------

39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logic_data4_raw_reg_11_/MM23  MP(P18)
                                                                   Xlogic_data4_raw_reg_11_/MM22  MN(N18)

--------------------------------------------------------------------------------------------------------------

40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315/MM3  MP(P18)
                                                                   XU315/MM2  MN(N18)

--------------------------------------------------------------------------------------------------------------

41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logic_data4_raw_reg_12_/MM23  MP(P18)
                                                                   Xlogic_data4_raw_reg_12_/MM22  MN(N18)

--------------------------------------------------------------------------------------------------------------

42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313/MMP1  MP(P18)
                                                                   XU313/MMN1  MN(N18)

--------------------------------------------------------------------------------------------------------------

43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logic_data4_raw_reg_13_/MM23  MP(P18)
                                                                   Xlogic_data4_raw_reg_13_/MM22  MN(N18)

--------------------------------------------------------------------------------------------------------------

44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444/MMP1  MP(P18)
                                                                   XU444/MMN1  MN(N18)

--------------------------------------------------------------------------------------------------------------

45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445/MMP1  MP(P18)
                                                                   XU445/MMN1  MN(N18)

--------------------------------------------------------------------------------------------------------------

46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443/MMP1  MP(P18)
                                                                   XU443/MMN1  MN(N18)

--------------------------------------------------------------------------------------------------------------

47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442/MMP1  MP(P18)
                                                                   XU442/MMN1  MN(N18)

--------------------------------------------------------------------------------------------------------------

48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441/MMP1  MP(P18)
                                                                   XU441/MMN1  MN(N18)

--------------------------------------------------------------------------------------------------------------

49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440/MMP1  MP(P18)
                                                                   XU440/MMN1  MN(N18)

--------------------------------------------------------------------------------------------------------------

50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439/MMP1  MP(P18)
                                                                   XU439/MMN1  MN(N18)

--------------------------------------------------------------------------------------------------------------

51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438/MMP1  MP(P18)
                                                                   XU438/MMN1  MN(N18)

--------------------------------------------------------------------------------------------------------------

52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437/MMP1  MP(P18)
                                                                   XU437/MMN1  MN(N18)

--------------------------------------------------------------------------------------------------------------

53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435/MMP1  MP(P18)
                                                                   XU435/MMN1  MN(N18)

--------------------------------------------------------------------------------------------------------------

54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U436/MMP1  MP(P18)
                                                                   XU436/MMN1  MN(N18)

--------------------------------------------------------------------------------------------------------------

55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logic_data4_raw_reg_4_/MM23  MP(P18)
                                                                   Xlogic_data4_raw_reg_4_/MM22  MN(N18)

--------------------------------------------------------------------------------------------------------------

56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logic_data4_raw_reg_10_/MM23  MP(P18)
                                                                   Xlogic_data4_raw_reg_10_/MM22  MN(N18)

--------------------------------------------------------------------------------------------------------------

57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logic_data4_raw_reg_6_/MM23  MP(P18)
                                                                   Xlogic_data4_raw_reg_6_/MM22  MN(N18)

--------------------------------------------------------------------------------------------------------------

58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logic_data4_raw_reg_8_/MM23  MP(P18)
                                                                   Xlogic_data4_raw_reg_8_/MM22  MN(N18)

--------------------------------------------------------------------------------------------------------------

59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logic_data4_raw_reg_3_/MM23  MP(P18)
                                                                   Xlogic_data4_raw_reg_3_/MM22  MN(N18)

--------------------------------------------------------------------------------------------------------------

60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x4v)

                                                                 Devices:
                                                                   Xroute6/MM1  MP(P18)
                                                                   Xroute6/MM0  MN(N18)
                                                                   Xroute6/MM3  MP(P18)
                                                                   Xroute6/MM2  MN(N18)
                                                                   Xroute5/MM1  MP(P18)
                                                                   Xroute5/MM0  MN(N18)
                                                                   Xroute5/MM3  MP(P18)
                                                                   Xroute5/MM2  MN(N18)

--------------------------------------------------------------------------------------------------------------

61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x4v)

                                                                 Devices:
                                                                   Xcts_opt17/MMP1  MP(P18)
                                                                   Xcts_opt17/MMN1  MN(N18)
                                                                   Xroute14/MM1  MP(P18)
                                                                   Xroute14/MM0  MN(N18)
                                                                   Xroute14/MM3  MP(P18)
                                                                   Xroute14/MM2  MN(N18)
                                                                   Xcts_opt18/MMP1  MP(P18)
                                                                   Xcts_opt18/MMN1  MN(N18)

--------------------------------------------------------------------------------------------------------------

62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x4v)

                                                                 Devices:
                                                                   Xcts_opt23/MMP1  MP(P18)
                                                                   Xcts_opt23/MMN1  MN(N18)
                                                                   Xroute19/MM1  MP(P18)
                                                                   Xroute19/MM0  MN(N18)
                                                                   Xroute19/MM3  MP(P18)
                                                                   Xroute19/MM2  MN(N18)
                                                                   Xcts_opt24/MMP1  MP(P18)
                                                                   Xcts_opt24/MMN1  MN(N18)

--------------------------------------------------------------------------------------------------------------

63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x4v)

                                                                 Devices:
                                                                   Xcts_opt11/MMP1  MP(P18)
                                                                   Xcts_opt11/MMN1  MN(N18)
                                                                   Xcts_opt12/MMP1  MP(P18)
                                                                   Xcts_opt12/MMN1  MN(N18)
                                                                   Xcts_opt45/MMP1  MP(P18)
                                                                   Xcts_opt45/MMN1  MN(N18)
                                                                   Xcts_opt46/MMP1  MP(P18)
                                                                   Xcts_opt46/MMN1  MN(N18)

--------------------------------------------------------------------------------------------------------------

64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x4v)

                                                                 Devices:
                                                                   Xcts_opt29/MMP1  MP(P18)
                                                                   Xcts_opt29/MMN1  MN(N18)
                                                                   Xcts_opt30/MMP1  MP(P18)
                                                                   Xcts_opt30/MMN1  MN(N18)
                                                                   Xcts_opt27/MMP1  MP(P18)
                                                                   Xcts_opt27/MMN1  MN(N18)
                                                                   Xcts_opt28/MMP1  MP(P18)
                                                                   Xcts_opt28/MMN1  MN(N18)

**************************************************************************************************************
                                      PROPERTY ERRORS

DISC#  LAYOUT                                                    SOURCE                      ERROR
**************************************************************************************************************

65    M5779(478.665,73.095)  MP(P18)                            Xroute4/MM1  MP(P18)
       w: 0.9 u                                                  w: 0.75 u                     20%

66    M2148(478.665,71.205)  MN(N18)                            Xroute4/MM0  MN(N18)
       w: 0.6 u                                                  w: 0.28 u                    114%

67    M5776(478.120,108.935)  MP(P18)                           Xroute4/MM3  MP(P18)
       w: 0.75 u                                                 w: 0.9 u                    16.7%

68    M2145(478.120,107.795)  MN(N18)                           Xroute4/MM2  MN(N18)
       w: 0.28 u                                                 w: 0.34 u                   17.6%

69    M6182(563.785,19.335)  MP(P18)                            Xcts_opt25/MMP1  MP(P18)
       w: 0.9 u                                                  w: 1.76 u                   48.9%

70    M2537(563.785,17.445)  MN(N18)                            Xcts_opt25/MMN1  MN(N18)
       w: 0.6 u                                                  w: 1.17 u                   48.7%

71    M6162(560.440,108.935)  MP(P18)                           Xcts_opt26/MMP1  MP(P18)
       w: 0.75 u                                                 w: 0.42 u                   78.6%

72    M6517(632.515,19.335)  MP(P18)                            Xcts_opt7/MMP1  MP(P18)
       w: 0.9 u                                                  w: 1.76 u                   48.9%

73    M2860(632.515,17.445)  MN(N18)                            Xcts_opt7/MMN1  MN(N18)
       w: 0.6 u                                                  w: 1.17 u                   48.7%

74    M6793(683.460,108.935)  MP(P18)                           Xcts_opt8/MMP1  MP(P18)
       w: 0.75 u                                                 w: 1.76 u                   57.4%

75    M3136(683.460,107.795)  MN(N18)                           Xcts_opt8/MMN1  MN(N18)
       w: 0.28 u                                                 w: 1.17 u                   76.1%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92         92            0            0

   Nets:             3367       3367            0            6

   Instances:        1371       1371            0            0    MN(N18)
                     1276       1276            0            0    MP(P18)
                       10         10            0            0    SPDW_2_1
                        1          1            0            0    SPDW_2_2
                       13         13            0            0    SPDW_2_2_2
                        1          1            0            0    SPDW_3_3
                       11         11            0            0    SPUP_2_1
                       10         10            0            0    SPUP_2_2
                        2          2            0            0    SMN2
                        2          2            0            0    SMP2
                        1          1            0            0    SPMN((2+1)*1)
                       65         65            0            0    SPMN((2+2)*1)
                        1          1            0            0    SPMP((2+1)*1)
                       65         65            0            0    SPMP((2+2)*1)
                      500        500            0           28    _invv
                       78         78            8            0    _invx2v
                        3          3            2            0    _invx3v
                        3          3            0            5    _invx4v
                        1          1            4            0    _invx5v
                        1          1            1            0    _invx6v
                        1          1            0            0    _invx7v
                        1          1            0            0    _invx8v
                       13         13            0            0    _nand2v
                        1          1            0            0    _nand3v
                        1          1            0            0    _nand4v
                      164        164            0            0    _nor2v
                        4          4            0            0    _nor3v
                        2          2            0            0    _nor4v
                      251        251            0            0    _smn2v
                      177        177            0            0    _smp2v
                       96         96            0            0    _smp3v
                  -------    -------    ---------    ---------
   Total Inst:       4126       4126           15           33

o Statistics:

   15 layout instances were filtered and their pins removed from adjoining nets.

   511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46.  50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265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100 mos transistors and 50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150 nets were matched arbitrarily.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LOGIC_DATA1_RAW[2] RST LOGIC_MUXA[3] LOGIC_DATA2_RAW[10] LOGIC_MUXA[6]
                 W_READ DIV[1] DIV[3] CLK LOGIC_DATA2_RAW[1] LOGIC_DATA2_RAW[0]
                 LOGIC_DATA1_RAW[1] LOGIC_DATA2_RAW[2] LOGIC_MUXA[0] LOGIC_DATA1_RAW[3]
                 LOGIC_DATA1_RAW[5] FLAG LOGIC_DATA1_RAW[6] LOGIC_DATA1_RAW[7]
                 LOGIC_DATA2_RAW[8] LOGIC_DATA1_RAW[8] LOGIC_DATA1_RAW[10] LOGIC_DATA1_RAW[11]
                 LOGIC_DATA2_RAW[12] DIV[2] LOGIC_MUXA[7] LOGIC_DATA3_RAW[1] X_READ_WAY
                 LOGIC_DATA4_RAW[2] LOGIC_DATA4_RAW[3] LOGIC_MUXB[1] LOGIC_DATA3_RAW[3]
                 LOGIC_DATA3_RAW[4] LOGIC_DATA4_RAW[6] DIV[0] LOGIC_DATA3_RAW[10]
                 LOGIC_DATA4_RAW[12] LOGIC_DATA3_RAW[13] LOGIC_DATA4_RAW[14] LOGIC_DATA4_RAW[15]
                 LOGIC_DATA3_RAW[14] X_READ LOGIC_MUXB[7] LOGIC_DATA1_RAW[0] LOGIC_DATA2_RAW[3]
                 LOGIC_MUXA[1] LOGIC_DATA2_RAW[5] LOGIC_DATA2_RAW[4]

o Ambiguity Resolution Points:

      (Each one of the following objects belongs to a group of indistinguishable objects.
       The listed objects were matched arbitrarily by the Ambiguity Resolution feature of LVS.
       Arbitrary matching may be prevented by assigning names to these objects or to adjacent nets).

       Layout                                                    Source
       ------                                                    ------

                                     Nets
                                     ----

       3253                                                      Xxofiller!FDCAPHD64!1/net13
       3545                                                      Xxofiller!FDCAPHD64!105/net13
       3543                                                      Xxofiller!FDCAPHD64!104/net13
       3379                                                      Xxofiller!FDCAPHD64!103/net13
       3384                                                      Xxofiller!FDCAPHD64!102/net13
       3407                                                      Xxofiller!FDCAPHD64!101/net13
       3510                                                      Xxofiller!FDCAPHD64!100/net13
       3495                                                      Xxofiller!FDCAPHD64!106/net13
       3469                                                      Xxofiller!FDCAPHD64!117/net13
       3467                                                      Xxofiller!FDCAPHD64!116/net13
       3461                                                      Xxofiller!FDCAPHD64!115/net13
       3457                                                      Xxofiller!FDCAPHD64!114/net13
       3454                                                      Xxofiller!FDCAPHD64!113/net13
       3443                                                      Xxofiller!FDCAPHD64!111/net13
       3446                                                      Xxofiller!FDCAPHD64!110/net13
       3264                                                      Xxofiller!FDCAPHD64!109/net13
       3285                                                      Xxofiller!FDCAPHD64!108/net13
       3345                                                      Xxofiller!FDCAPHD64!107/net13
       3451                                                      Xxofiller!FDCAPHD64!99/net13
       3659                                                      Xxofiller!FDCAPHD64!85/net13
       3355                                                      Xxofiller!FDCAPHD64!84/net13
       3361                                                      Xxofiller!FDCAPHD64!83/net13
       3615                                                      Xxofiller!FDCAPHD64!82/net13
       3586                                                      Xxofiller!FDCAPHD64!81/net13
       3584                                                      Xxofiller!FDCAPHD64!80/net13
       1326                                                      Xxofiller!FDCAPHD64!79/net13
       1375                                                      Xxofiller!FDCAPHD64!65/net13
       2191                                                      Xxofiller!FDCAPHD64!62/net13
       2185                                                      Xxofiller!FDCAPHD64!61/net13
       2148                                                      Xxofiller!FDCAPHD64!60/net13
       1396                                                      Xxofiller!FDCAPHD64!59/net13
       2113                                                      Xxofiller!FDCAPHD64!57/net13
       2106                                                      Xxofiller!FDCAPHD64!56/net13
       1424                                                      Xxofiller!FDCAPHD64!86/net13
       1447                                                      Xxofiller!FDCAPHD64!97/net13
       1465                                                      Xxofiller!FDCAPHD64!96/net13
       1466                                                      Xxofiller!FDCAPHD64!95/net13
       1325                                                      Xxofiller!FDCAPHD64!93/net13
       1323                                                      Xxofiller!FDCAPHD64!92/net13
       2336                                                      Xxofiller!FDCAPHD64!91/net13
       2330                                                      Xxofiller!FDCAPHD64!90/net13
       1165                                                      Xxofiller!FDCAPHD64!88/net13
       1166                                                      Xxofiller!FDCAPHD64!87/net13
       1167                                                      Xxofiller!FDCAPHD64!156/net13
       1219                                                      Xxofiller!FDCAPHD64!155/net13
       1249                                                      Xxofiller!FDCAPHD64!153/net13
       1276                                                      Xxofiller!FDCAPHD64!152/net13
       2235                                                      Xxofiller!FDCAPHD64!183/net13
       1288                                                      Xxofiller!FDCAPHD64!184/net13
       2228                                                      Xxofiller!FDCAPHD64!185/net13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_invx2v)                                                 (_invx2v)
         sup1: VDD                                                 sup1: VDD
         sup2: VSS                                                 sup2: VSS
         in: 2407                                                  ** Xlogic_data4_raw_reg_3_/s **
         out: LOGIC_DATA4_RAW[3]                                   ** LOGIC_DATA4_RAW[3] **
         ** 109 **                                                 in: n136
         ** 72 **                                                  out: N324

       Devices:
         M5779(478.665,73.095)  MP(P18)                            Xroute4/MM1  MP(P18)
         M2148(478.665,71.205)  MN(N18)                            Xroute4/MM0  MN(N18)
         M5776(478.120,108.935)  MP(P18)                           Xroute4/MM3  MP(P18)
         M2145(478.120,107.795)  MN(N18)                           Xroute4/MM2  MN(N18)

--------------------------------------------------------------------------------------------------------------

       (_invx2v)                                                 (_invx2v)
         sup1: VDD                                                 sup1: VDD
         sup2: VSS                                                 sup2: VSS
         in: 2739                                                  ** Xlogic_data4_raw_reg_6_/s **
         out: LOGIC_DATA4_RAW[6]                                   ** LOGIC_DATA4_RAW[6] **
         ** missing net **                                         in: n37
         ** 315 **                                                 out: n298

       Devices:
         M6182(563.785,19.335)  MP(P18)                            Xcts_opt25/MMP1  MP(P18)
         M2537(563.785,17.445)  MN(N18)                            Xcts_opt25/MMN1  MN(N18)
         M6162(560.440,108.935)  MP(P18)                           Xcts_opt26/MMP1  MP(P18)
         M2519(560.440,107.795)  MN(N18)                           Xcts_opt26/MMN1  MN(N18)

--------------------------------------------------------------------------------------------------------------

       (_invx2v)                                                 (_invx2v)
         sup1: VDD                                                 sup1: VDD
         sup2: VSS                                                 sup2: VSS
         in: 2973                                                  ** Xlogic_data4_raw_reg_12_/s **
         out: LOGIC_DATA4_RAW[12]                                  ** LOGIC_DATA4_RAW[12] **
         ** missing net **                                         in: n44
         ** 263 **                                                 out: n280

       Devices:
         M6517(632.515,19.335)  MP(P18)                            Xcts_opt7/MMP1  MP(P18)
         M2860(632.515,17.445)  MN(N18)                            Xcts_opt7/MMN1  MN(N18)
         M6793(683.460,108.935)  MP(P18)                           Xcts_opt8/MMP1  MP(P18)
         M3136(683.460,107.795)  MN(N18)                           Xcts_opt8/MMN1  MN(N18)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楼主:
是因为在.sp文件中有类似n45和N45这样的不同网络在lvs里被识别成相同的网络导致的,手修之后就过lvs了

网友(2025-06-20):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在.sp文件中有类似n45和N45这样的不同网络在lvs里被识别成相同的网络导致的,手修之后就过lvs了 ...

有后续,好评,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