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们,这种电流镜怎么画

楼主(2025-03-21):
大神们,这种电流镜怎么画?画两排的话不算走线宽度,单看器件L/W超过10:1了。画四排的画我准备采用BCCBBCCBABCCBBCCB
/CBBCCBBCACBBCCBBC
/BCCBBCCBABCCBBCCB
/CBBCCBBCACBBCCBBC的排布。但是他们栅源漏的线大概应该怎么走?

楼主:
4:32:32的比例

网友:
直接画,不讲究

网友:
M3放中间其他两边

楼主:
主要是连线该怎么走?我这边不太清楚

网友:
电流镜哪需要这样匹配,一个放中间,另一组对半放两边就行了,管他多少个,AAAABBAAAA,类似

网友:
给你摆了一下我的建议,匹配看你的需求,如果是不需要很高精度的话也不用匹配太细致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图片1

如果不能压器件走线就用m2上拉信号下拉地

如果不能压器件走线就用m2上拉信号下拉地

如果能压器件就用m3这么走

如果能压器件就用m3这么走

同样的,你那种摆法也可以用m3跨器件,用m2铺满器件源漏再打孔连接m3

同样的,你那种摆法也可以用m3跨器件,用m2铺满器件源漏再打孔连接m3

网友:
4B4CA4C4B 就好了吧

网友:
放一起怎么方便连线怎么画! 你这工艺应该是55nm,,MATCH

网友:
怎么画看电路需求,精度高, 源管就放中间,镜像管,就放两边;精度不高,就随便放怎么连线简洁怎么画;

楼主:
我们这边频率挺高的,要0-100G,我明天尝试下用你上拉信号,下拉地的画法,感觉这样子寄生少一些

网友A(2025-10-13):
大佬,想请问下,如果我是DAC cascode电流阵列 一个m=16的管子要复制给64个 m=64的管子 ,还要复制给64个 m=1 的管子 。想请问被复制的这个m=16的管子要如何摆放呢?
以及每一个cascode的电流管和cascode管是各组放在一起,还是说电流阵列里电流管放一起,cascode管放在电流阵列外。

期待答复,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想请问下,如果我是DAC cascode电流阵列 一个m=16的管子要复制给64个 m=64的管子 ,还要复制给64个 ...

首先cascode第一级电流镜和第二级电流镜尽量放一起画,参照下图A1A2A2A1合并方式,所有电流镜都可以以它为一个基础单元,cascode一级电流镜和二级电流镜中间的互连线可让电路拆分成<15:0>形式;其次你这里电流镜数量可以简化成1:256:4的比例,具体看你布局摆多少排,匹配就多的放两边少的放中间就行

cascode单组匹配

cascode单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