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仿真问题

楼主(2025-03-22):
屏幕截图 2025-03-22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红色的是不是比绿色的选项精度更高呀,现在我的PVT有一种情况是,红色选项跑正常,绿色选项跑有些concer明显不正常。帮帮我

楼主:
加点补充,有些concer用APS正常,但spectre不正常,有些concer相反,spectre正常,APS不正常,想问一下是电路结构问题还是仿真器问题,或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tt可以做到正常,跑瞬态也是正常,唯独stb仿真不顺利

网友A:
Do not overide = 不要覆盖ADE里面的设置,也就是每个Maestro里面每个单独ADE仿真设置独立。
Liberal = 自由散漫,最快速度但是精度最差。
Conservative = 极端保守严格,但是费时间。
这几个都是SPECTRE调用的算法,可以评估time step精度。所以看你需求跑,一般性开关性质数字跑liberal的,模拟混合跑Moderate,射频短时间可以跑conservative。。。
如果遇到收敛问题,就调整ADE里面的算法,gear或者triplzoidal之类的换一个试试看,实在不行就timestep尽量往小设置。

网友: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是 SPe跑仿真不收敛 用APX就收敛了 所以我一般先正常跑 跑不出来换着APx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 not overide = 不要覆盖ADE里面的设置,也就是每个Maestro里面每个单独ADE仿真设置独立。
Liberal = 自 ...

你好,ADE里面的算法在哪更改呀,可以截个图吗,没搞过这些,刚搜了一下,感觉和你说的不一样,想用你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ADE算法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设置,aps的精度理论上只要不开aps++这些应该不必spectre差多少,而且aps快很多。具体的比如tran的算法就在tran analysis的options的algorithm里面,同时里面也有time step的设置,可以把max step减小提高精度。还有整个模拟层面的通用设置,在simulation-option-analog里面,这里可以设置reltol abstol这些影响收敛的参数,以及gmin等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ADE里面的算法在哪更改呀,可以截个图吗,没搞过这些,刚搜了一下,感觉和你说的不一样,想用你的 ...

在simulator看你要ultrasim/spector我具体有点记不清。

如果是maestro界面,你需要去下拉菜单。如果是ADE界面你直接找simulator这个菜单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