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这个关于或非门的LVS验证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5-03-22):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m0是下面那个,pm1是上面那个,您可能看反了,然后如果我上面pm1改成版图1所示的话,DRC会出现错误1 ...

没看错啊,你PM1接PM0的那根线在第一张图里接了环,环给PM1的衬底供电所以就是接错了,然后你之后发的图里没有衬底了所以报你的PM1有latchup错误而且衬底没接电源

网友:
看看衬底电位弄好了么 打个保护环试试  SHIFT+G做个保护环

网友:
layout和sch都对不上,LVS怎么可能过呢!

网友A:
有个很明显的错误,你上方的pmos也就是你电路里的PM1的源端接PM0的漏端,但是你layout里PM1的源端不光接了PM0的源端,还接了一个PM1的nwell的衬底,而这个衬底应该接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很明显的错误,你上方的pmos也就是你电路里的PM1的源端接PM0的漏端,但是你layout里PM1的源端不光接了P ...

我的pm0是下面那个,pm1是上面那个,您可能看反了,然后如果我上面pm1改成版图1所示的话,DRC会出现错误1和错误2这两个问题

版图1

版图1

错误1

错误1

错误2

错误2

网友: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楼主:
最后我还是重新画啦,还是感谢各位大佬了!

第二版版图

第二版版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还是重新画啦,还是感谢各位大佬了!

如果再研究研究就更完美了!给个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还是重新画啦,还是感谢各位大佬了!

能合并的合并 避免绕线 节省面积 管的方向尽量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合并的合并 避免绕线 节省面积 管的方向尽量一致

好的大佬,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