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求助

楼主(2025-03-22):
我的pex跑完后,生成的calibre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啊?一般里面不是存在一些斜线或者是一些图案什么的吗?

网友A:
你这里是msklayout吗?不是一般选schemat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是msklayout吗?不是一般选schematic吗

我看教程那些就是选的msklayout,所以我跟着学的,所以应该选schemat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