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c求助

楼主(2025-03-22):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学习osc,仿真过程遇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下图所示:为什么比较器会在和VL比较的时候无法处于饱和呢?无论我怎么调整比较器和Vl都无法保证两个同样的比较器同时正常工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小弟很困惑?

比较器设计思路如下,小弟现在不知道电路哪里不对,也曾一度认为是比较器没有设计好,可是改了很久的比较器还是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A:
你发下比较器输入的信号波形跟输出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下比较器输入的信号波形跟输出波形吧

哥,我修改了一下逻辑,改为高电平有效的sr,总体的逻辑应该是没问题。
以下这是我的比较器输入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下比较器输入的信号波形跟输出波形吧

抱歉哥 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的VH VL由ldo给的 但是我发现VH VL不是恒定的 wo重新调整了一下让VH VL稳定在2.1v 1.2v后 比较器输入输出波形如下:

图二是比较器的slope VH 和其输出波形
图三是比较器的slope VL 和其输出波形

网友:
看波形,VSLOPE的下降太快了,建议你把下拉那一路加一个NMOS偏置管,让VSLOPE上拉的电流跟下拉的电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