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WELL连接问题

楼主(2025-03-22):
为啥我给左边这个保护环上的m1打VDD,然后套个大nwell,右面这一块lvs时候报nwell没连VDD

楼主:
图片在这哦

网友:
金属连起来啊。。

网友A:
如果你没有开启克隆连接或者线名连接这两个选项,又同时打了两个电源label,那么lvs只会认左边的第一个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有开启克隆连接或者线名连接这两个选项,又同时打了两个电源label,那么lvs只会认左边的第一个labe ...

我开了下面那个还是会有错,我感觉他们会通过NWLL连接起来,但是现在感觉没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了下面那个还是会有错,我感觉他们会通过NWLL连接起来,但是现在感觉没连起来 ...

那就是了,不用pin name连接就得用metal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