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成沙子了,求教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楼主(2025-03-22):
300资产
目前的测试结果是比较器在前端读出电路芯片中没有问题,工作正常,所以私以为比较器的后仿真和蒙卡结果是与符合测试结果的,这两个都验证过没有问题;用于性能测试的小芯片上集成了比较器、峰值采样保持和偏置电路,其中峰值采样保持的功能和性能都正常,私以为侧面说明了偏置电路也没问题,唯独比较器连功能都没有,压根不响应,PCB板子私以为也很简单,只有电源线、时钟线和三根信号线,单芯片上的比较器多了个buffer,但就是个反相器,蒙卡也跑过没问题。想知道还能从哪里分析?

网友:
没太看明白,意思是功能芯片正常,测试芯片出了问题,而且测试芯片中的比较器复制了功能芯片中的比较器是吧?峰值采样保持没问题,并不能说明偏置电路没问题,建议还是先检查测试芯片的电路,你可以增加测试芯片的电压看看,测试芯片是否有输出。另外你的测试芯片跑后仿没有?如果跑过后仿电路应该问题不大,查查ESD、PAD、PCB这些

网友A:
顶层走线检查过没?使能线,电流偏置,电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层走线检查过没?使能线,电流偏置,电源等

仿真的吗?都检查过了并没有问题,但单芯片没留内部关键节点的测试端口,目前的结论是同一芯片上的峰值采样保持电路正常工作且性能符合后仿真结果可以认定内部偏置电路正常;大芯片上的比较器正常工作可以认定比较器电路设计和版图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的吗?都检查过了并没有问题,但单芯片没留内部关键节点的测试端口,目前的结论是同一芯片上的峰值采 ...

不是仿真,就是最后集成到一起的时候,顶层layout的走线是否有问题?尤其是电源和地线。然后就是顶层电路本身有没有连错呢?比如常见的问题就有一个电流接了两个电路,如果电路本身没问题,出问题的无非是输入,输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