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 PAC仿真时信号源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5-03-22):
小弟用虚拟机想要跑斩波仿真,结果analogLib里的信号源vdc根本没有pac幅度设置的选项,请问这是虚拟机的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A:
往下拉就会有,你这里感觉是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下拉就会有,你这里感觉是卡了吧

没有www,也应该不是卡了

网友:
我这里是有的,你是有东西没有权限还是安装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