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bootstrap栅压自举开关精度

楼主(2025-03-22):
各位前辈们好,最近在做栅压自举开关,目标tsmc 180工艺做到18bit,目前开关做了快一周都只有14bit(59/128*fs的输入信号 采样时钟1M,128个点fft,负载电容16pf),想问一下,怎么能做到18bit以上啊,就是最传统的自举结构,如果要做到18bit以上,bt电容需要取很大吗?并且目前我一直发现有个小问题,就是开关的Vgs会随着vin有小幅度的变化,就可能4.68V-4.74V这种范围内,这种影响大吗,如果影响很大,可能是哪些问题?目前M11已经取得足够大,Cs大概6pf,M2和M1也取得比较大,应该不存在Cs没办法充到两端VDD压差的情况,尝试增大Cs并且同步增大M2和M1,精度基本不变,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调节了,希望得到各位前辈的指导,谢谢大家

网友A:
增加采样点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采样点数试试

你好 我尝试过256的没什么变化有效位数(我是把仿真时间拉大足够采样256次 输入信号改成127/256*fs这种 然后fft设置改成256个点 应该没问题把吧?)

网友B:
Vin和M10之间先加个理想Buffer 试试 ,采样时会有干扰从M10来隔离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Vin和M10之间先加个理想Buffer 试试 ,采样时会有干扰从M10来隔离一下

还有建议使用差分仿真,可以消除偶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建议使用差分仿真,可以消除偶次谐波

对的 差分会提升一个bit左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和M10之间先加个理想Buffer 试试 ,采样时会有干扰从M10来隔离一下

好嘞 我稍后取去试一下 另外前辈请教一下 就是我boot电容上的电压在保持相位两端压差是5V,但是一旦开始采样,电容两端实际压差波动很大,就可能5V掉到3.8这种,有些点又可以上升到4.6V,导致加在开关上的Vgs变换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嘞 我稍后取去试一下 另外前辈请教一下 就是我boot电容上的电压在保持相位两端压差是5V,但是一旦开始 ...

看看采样管的 Vgs 是高电平波动还是低电平波动  正常应该VGS高电平是恒定值(微小波动)  低电平随Vin变化,一般是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