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传输门仿真结果问题

楼主(2025-03-23):
图中的仿真结果是输出的电压曲线,请问为什么会有一个个“突起”呀,是因为器件宽长比不合适吗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楼主:
图中其他的曲线是时钟,可以看出“突起”和时钟是同步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clk对i/o耦合太大了?加个paracap,扫一下看看相关性

网友:
可以去看下沟道电荷注入,传输门关断时pmos/nmos沟道电荷未完全抵消

网友A:
你输出是不是没接东西?沟道电荷注入/时钟馈通效应不可能完全消除。输出没接东西的话,只有MOS管源漏端的寄生电容作为负载,有一点电荷就导致很明显的电压变化。加上负载电容后,应该不会有这个大的波动。但总归会有一些的。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优化一下传输门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出是不是没接东西?沟道电荷注入/时钟馈通效应不可能完全消除。输出没接东西的话,只有MOS管源漏端的寄 ...

我接了一个50fF的电容,如果把负载电容变大,就会出现图中这样的失真,请问这是因为电容太大造成的延时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接了一个50fF的电容,如果把负载电容变大,就会出现图中这样的失真,请问这是因为电容太大造成的延时吗 ...

这个失真是因为时钟把传输门关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