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接收机前端加上1:n的变压器,可以提高噪声系数吗?

楼主(2025-03-23):
如题,在接收机前端加上1:n的变压器,假设匹配较好,这样可以提高接收机的噪声系数吗?

按电压角度来看,1:n变压器有电压增益,但从功率的角度来看,1:n变压器有功率loss,所以能不能提升整体接收机的NF呢?

网友:
首先,无源器件的NF=功率插损而不是电压。假设你加与不加匹配都是一样的情况下,那肯定是不加好,因为会有插损恶化NF,但是一般情况下加了以后匹配会改变,所以还要综合分析一下。

网友:
如果1:n的变压器,说明你LNA本身的输入阻抗是高于50欧的,其实这对LNA本身的噪声系数很可能是有利的,但是考虑到前面的transformer loss,又不一定了,看你要花多少面积代价去优化这个loss

十多年前我们做rf的时候,一个流行做法就是利用res feedback(不带电感)来做到(宽带)低噪放。但是如果res feedback直接到50欧姆,NF会比较差;所以一个折衷方法是res feedback 到一个更高的阻抗,比如几百欧姆,然后输入级再用LC匹配到50欧姆(当然也可以用xfmr或者balun了),这里因为是一个几百到50的Low-Q impedance transform,因为对passive device的component Q的敏感度也没那么高,输入匹配不难做了,不知道十几年后的今天流行什么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