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版图器件识别

楼主(2025-03-23):
求助各位前辈,本人正在做一款电源芯片的反向,拍照图像中出现了这个器件,ST(染色层)、DF(扩散层)、PL(多晶硅层)、PL_OM(器件层)的图像分别如下所示。
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
1.根据衬底颜色判断应该属于PMOS,但是衬底是和NMOS接在一起的,所以到底属于哪种器件?

2.染色层没有形成明显的源漏对称结构,栅长应该测量哪个部分?

网友A:
找拍照的心愿景帮忙看下  他们项目多 肯定见过 比自己猜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拍照的心愿景帮忙看下  他们项目多 肯定见过 比自己猜强

唉,也挺无助的,老师找芯愿景拍的,让我自己提出来

网友A:
把截图发给销售 销售会让技术给你解答的  看起来像非对称高压管  d端耐高压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截图发给销售 销售会让技术给你解答的  看起来像非对称高压管  d端耐高压的那种  ...

好的好的,感谢!

网友:
这是一个PLDMOS高压管子而且是两个对称管形式的D-S-B-S-D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图片单管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图片单管形式

非常感谢!还请问一下这是那本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请问一下这是那本书呀

这是人公司pdk的design rule 自己找个bcd工艺的 pdk  调一个ldmos 版图 对着designrule 看下 看多了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