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syn 2018有哪些可用的操作系统

楼主(2025-03-23):
之前CentOS7没停更,一直用CentOS 7.9做操作系统的;现在教研室有2018 VCS的需求,但是CentOS部分pkg已经安装不上了(已经更换Vault源);

先是使用Debian安装,但是redhat-lsb的包没法安装,lic server没法启动,就放弃了;

然后使用Fedora 41安装,原本一切顺利,lic server也能启动,但是vcs vO 2018运行过程中无法识别系统架构和Fedora版本,拒绝运行;

之后去Synopsys官网找了一下2018版本的运行环境,只有RHEL 6 & 7、Cent OS 6 & 7、SUSE 11 & 12;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顺利安装并运行的系统推荐一下;

Warning-[LINX_KRNL] Unsupported Linux kernel
  Linux kernel '6.11.4-301.fc41.x86_64' is not supported.
  Supported versions are 2.4* or 2.6*.

------

simv.daidir/ \
-Wl,-rpath='$ORIGIN'/simv.daidir//scsim.db.dir  -m32 -rdynamic  -Wl,-rpath=/software/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lib \
-L/software/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lib    _2990_archive_1.so _prev_archive_1.so \
_csrc0.so  SIM_l.o  _csrc0.so     rmapats_mop.o rmapats.o rmar.o rmar_nd.o  rmar_llvm_0_1.o \
rmar_llvm_0_0.o          -lzerosoft_rt_stubs -lvirsim -lerrorinf -lsnpsmalloc -lvfs \
/software/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share/PLI/VCS/LINUX64/pli.a    -lvcsnew \
-lsimprofile -luclinative /software/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lib/vcs_tls.o \
-Wl,-whole-archive -lvcsucli -Wl,-no-whole-archive       _vcs_pli_stub_.o   /software/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
/software/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m  -lc -lpthread \
-ldl
/usr/bin/ld: _2990_archive_1.so: error adding symbols: file in wrong format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Makefile:109: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1.005 seconds to compile + .524 seconds to elab + .167 seconds to link

网友A:
Centos7.9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Centos7还能正常用的源参考阿里镜像站:https://mirrors.aliyun.com/repo/
主要是2个:Centos-7.repo    epel-7.repo

网友:
百度 centos 光盘设置本地yum 源   安装软件 光盘都自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ntos7.9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Centos7还能正常用的源参考阿里镜像站:https://mirrors.aliyun.com/repo/
主 ...

感谢;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
RHEL 8.8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