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运算放大器设计

楼主(2025-03-23):
问一下大佬为什么我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开环增益只有40dB,他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不管我调节哪个管子都没办法提升。。。这个结构不是轻轻松松上80吗???跪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被CMFB的電阻給限制住了,把CMFB電阻值提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CMFB的電阻給限制住了,把CMFB電阻值提高吧

你好经过调节以后增益出来了,但是为什么相位裕度和增益确实这种关系啊,这岂不是没有相位裕度啊,是共模反馈引入了零点嘛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CMFB的電阻給限制住了,把CMFB電阻值提高吧

我将结构换成这样子以后发现相位裕度是负值,然后逐级观察发现输出级和我图中1曲线的增益相位曲线辉存在一个似乎右半平面的零点一样,请问我这个零点究竟是哪个管子带来的呀,应该怎么样去消除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