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阈值设计求助

楼主(2025-03-23):
怎么设置合适的宽长比,来将图中画圈的mos正确偏置在亚阈值区呀,新人求教 屏幕截图 2025-03-23

网友A:
增大W/L或者减小支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W/L或者减小支路电流

已经通过增加W/L的方式仿出来了,谢谢

网友(2025-04-27):
引用 楼主:
已经通过增加W/L的方式仿出来了,谢谢

你好,请问一下设计亚阈值电路的时候,流过mos管的电流通常是什么数量级的比较好,nA?pA?如果说需要外部添加参考电流该给多少比较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