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同一条路上的电流差的好多,p管这么大漏电流咋处理[表情]

楼主(2025-03-23):
大佬们,同一条路上的电流差的好多,p管这么大漏电流咋处理[表情]

大佬们,同一条路上的电流差的好多,p管这么大漏电流咋处理

大佬们,同一条路上的电流差的好多,p管这么大漏电流咋处理

网友:
现在确定是漏电流吗,漏电流一般不会有这么大,建议检查一下这部分电流到底流哪里去了,最大的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的衬底接错了,这个电流流到衬底了

网友:
如果其他地方都检查过了排除了再考虑漏电流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衬底接法对不对,也有肯能电流从M17右边的线流走了

网友A:
这个电流为ibulk电流 当管子Vds过大,会引入bulk电流  你可以plot一下工作点 应该全是ibulk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为ibulk电流 当管子Vds过大,会引入bulk电流  你可以plot一下工作点 应该全是ibulk电流 ...

好的,谢谢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