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报错error求助帖 model library

楼主(2025-03-23):
cadence virtuoso初学者,schematic中使用的器件都是绑定的工艺库中的。搭建完电路图后跑仿真出现了如图报错,model libraries中的添加都是自动生成的,想问问我的报错怎么解决哇。是因为library没有添加全吗,我应该在libraries里面怎么找到应该添加的东西再加上去呢?点开里面好多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折叠点都放错地方了

网友:
你用的3.3V的mos管,但是模型只添加了tt这个core voltage 1.8V的管子。你得再添加一个tt_33类似这样的模型。

网友(2025-05-31):
楼主请问model library里怎么设置的成自动生成啊,我每次打开model library里面一个都没有,每次弄一个新的仿真都要在里面一行行手动添加,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