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佬,使用的是virtuosoIC618版本0.18工艺文件,pmos反相器绘制版图DRC仿真运行错误

楼主(2025-03-24):
错误:LAT.3P { @ N-well pickup OD to PMOS space > 30um 修改n井和pmos有源区四周大于等于30um都试了还是错,呜呜呜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pick up,画下nwell ring

网友:
你把layout截全

网友:
guardring 到pmos 有源区要小于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ick up,画下nwell ring

画了 就是mos这两个都是同样的问题 我不是很能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了 就是mos这两个都是同样的问题 我不是很能理解

DNW把nmos包住干嘛?包P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DNW把nmos包住干嘛?包P就行

话不能这么绝对,楼主可以看看是啥工艺,把器件的剖面图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少层次或者多层次了

网友C(2025-06-23):
楼主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是面积问题 搞小就行

网友:
这个版图有点问题,NW应该吧pmos的衬底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