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下routing之后部分net没有生成问题

楼主(2025-03-24):
在icc2中,n27860tier1等后面加了tier1的net都没有用命令找到(这两个cell是我在lib文件自己写的),请假一下什么情况下不会生成?

MIV_SOURCE Msource0tier0 ( .I( dcnt[2] ), .Z( mivwire0 ) );
MIV_SINK Msink0tier1 ( .I( mivwire0 ), .Z( dcntO2Ctier1 ) );
MIV_SOURCE Msource1tier0 ( .I( n27860 ), .Z( mivwire1 ) );
MIV_SINK Msink1tier1 ( .I( mivwire1 ), .Z( n27860tier1 ) );

顺便问一下,我MIV_SINK的输出Z端口链接了别的cell的输出端口,这样会导致布线错误吗?

网友:
n27860tier1  后面连谁呢?一个floating net么?floating net 可能就没有routing。

网友A:
你这样的写法是指n27860tie1连在了两个pin上而已,它的状态是floating的。

网友B:
“这两个cell是我在lib文件自己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用的自己k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写法是指n27860tie1连在了两个pin上而已,它的状态是floating的。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cell是我在lib文件自己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用的自己k的库?

在原本的库 加了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