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现在微波射频这块流片低成本方案,不知道大家公司开始了没?

楼主(2025-03-24):
使用硅基设计天线多功能芯片。硅基或者RF SOI工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

网友A:
什么意思?天线做在硅片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天线做在硅片上?

听起来好像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好像是的

不是太了解。应该只有毫米波以上频段可以这么做吧。

楼主(2025-05-14):
用硅基做多功能芯片,量大的情况下能够大规模降低成本,符合当下甲方采购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