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速DAC testbench 设置和版图问题

楼主(2025-03-24):
    请教一下论坛上做过高速DA的大牛们,最近在做一个采样频率1GHz以上的CS-DAC,不太清楚testbench以及最终版图如何设置。

    我AVDD和DVDD分别由两个LDO供电,AVDD和AGND之间,DVDD和DGND之间分别加了150pF滤波电容;
    我大概测试了如下两种方案,方案一中AGND和DGND是分别经过两根不同电感到参考地,这种情况会导致(AGND-DGND)上有一个谐波,并且这个谐波波动会影响到所有电流单元的开关外输出,无法通过差分信号相减去除,这个谐波的恶化情况主要受到bounding线感值的影响。
    方案二就是AGND和DGND短接,通过同一根电感bounding线连接到参考地,差分信号减去后输出基本平缓,性能也较好。

    我查到的一些可能解释:方案一AGND和DGND有不同到参考地路径→两个地产生电位差→出现共模噪声;方案二DGND和AGND通过一个 0ohm电阻拉到同一电位,消除了电位差的产生。

    我的疑问: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分离,在版图实现时如何做到?片上可以AGND和DGND连在一起,然后通过一根bounding线连接出去吗?这样是否会导致高速噪声影响到模拟部分;如果按照方案二的方式,片上AGND和DGND不连在一起,通过两根bounding线分别接到PCB板上的铜地里,是否会导致仿真中受bounding感值影响严重的问题。

    第一次做,不清楚testbench和版图如何设置,还望各位不吝赐教。感谢!!

方案对比
方案一:分开地的两个单端输出以及差分输出

方案二:共地的两个单端输出以及差分输出

网友:
我理解应该是按照仿真二去layout和测试比较好。

具体等大佬解释。

网友A:
工程领域肯定是第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领域肯定是第一种

说“肯定”武断了,扒人家的片子学习,用的是第一种

网友(2025-10-16):
实际版图中模拟地和数字地在模块级肯定是分开的,在top级别会接一个cutcell(也就是两个背靠背的二极管,以此来隔绝噪声的传递)再整合成一个地bonding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