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中calculator自带的THD函数和spectrum中使用FFT分析得到的THD区别?

楼主(2025-03-24):
求问,Virtuoso中calculator自带的THD函数和spectrum中使用FFT分析得到的THD区别?

为什么计算出来的结果有差异,一个为-90dB,一个为-80dB

网友:
spectrum中使用FFT分析的时候,Harmonics设置的数值有点大吧,一般看到7次谐波左右?calculator里面THD公式有默认计算至几次谐波吗,这个我没看过

网友:
harmonic 设置太高,一般3-7次就好了(注意看FFT谐波的tone决定);另外SNR大于等于SNDR才合理,否则设置有问题。

网友(2025-10-28):
为什么要除以100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