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懂cadence家 Xcelium Fault Simulator 的朋友

楼主(2025-03-24):
有几个非常基础的问题求助。能看懂手册,但实际操作无法完成

楼主:
错误是这样的:
现要对一个设计进行有目标的故障注入,假设是mydesign.v 其中含有设计和testbench(结尾是$stop;),要注入的位置层次路径是 top_module.instance1.port_name
手动写好fault_spec.lst之后,
先跑good simulation:  xrun -fault_good_run -fault_file fault_spec.lst  src/mydesign.v
进入xcelium后 设置strobe: fs_strobe ......, 之后exit退出
之后跑Fault simulation: xrun -fault_sim_run -fault_file fault_spec.lst src/mydesign.v
进入xcelium后注入 fault -inject -time Ans -absolute -type B top_module.instance1.port_name  (时间是absolute)
之后调用xfr 为什么不能得到结果,反而报错
xfr: *E,NOTRE: No single data model or data file found. Fault report cannot be generated. child process exited abnormally.

网友(2025-04-30):
引用 楼主:
错误是这样的:
现要对一个设计进行有目标的故障注入,假设是mydesign.v 其中含有设计和testbench(结尾是$ ...

有指定-fault_work fault_db吗?

网友:
你是买的还是。。这个最好找个技术支持,有点复杂;我当时也看手册,基本上跟技术支持天天问,举步维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