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tpx | average power 和peak power

楼主(2025-03-24):
请教大佬们:

做功耗分析时,用average power表征功耗,那peak power值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如果average power值是正常的,而peak power很大,又该作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PMU的带载能力要满足peak power,并留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U的带载能力要满足peak power,并留有余量。

感谢大佬

网友B:
你跑的的时候带sram或者其他hard ip了?

网友:
还有就是peak power和waveform_interval的设置息息相关,这个值设准确了跑出来的功耗才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跑的的时候带sram或者其他hard ip了?

带了,这个对peak power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了,这个对peak power有什么影响吗?

一般会把sram的db拿掉去跑。synopsys的ae说带着sram跑不准,它会在toggle的时候算总功耗,这个加到peak power里面太悲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会把sram的db拿掉去跑。synopsys的ae说带着sram跑不准,它会在toggle的时候算总功耗,这个加到peak p ...

哦哦,学习了。没想到跑个功耗还有这么多说道。

网友C(2025-08-19):
引用 网友B:
步长设置跟你主频时钟的ck pin trans 分布有关,这个值跟peak 功耗关系比较大。 ...

可以麻烦大佬说下具体要怎么根据主频时钟的ck pin trans 分布来设置waveform_interval嘛?

在其他帖子下看到的说法是:waveform_interval这个选项指定的是ptpx吐出来的功耗波形的分辨率,当waveform_interval超过实际计算的间隔(由timescale确定)后,ptpx会把这段时间的功耗分配到指定的波形间隔时间内,,
但是不太明白waveform_interval怎么设置才合理

网友D:
正常来讲,步长需要与transition相对应,就是说不能>cell平均transition区间,否则抓不到切换瞬间。interval =1/5*AVG(clk transition),算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麻烦大佬说下具体要怎么根据主频时钟的ck pin trans 分布来设置waveform_interval嘛?

在其他帖子下 ...

统计FF/CK trans 分布集中的trans 值,取1/4~1/3 * trans value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来讲,步长需要与transition相对应,就是说不能>cell平均transition区间,否则抓不到切换瞬间。interva ...

好的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统计FF/CK trans 分布集中的trans 值,取1/4~1/3 * trans value 即可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来讲,步长需要与transition相对应,就是说不能>cell平均transition区间,否则抓不到切换瞬间。interva ...

还有个疑问项请教下大佬:
1、waveform_interval的大小对ptpx吐出的rpt中的功耗值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功耗波形在verdi里面上用average/min/max/RMS算出来的值受waveform_interval影响很大,在按照transition设置了一个合理的waveform_interval的情况下,ptpx的rpt吐出的功耗值 与 功耗波形在verdi里面上用average/min/max/RMS算出来的值 是不是两者接近才是符合预期的呢?

2、从sta flow owner处了解到,当前项目内部的clk path transition不会大于0.19ps,data path不会大于0.25ps,waveform_interval需要取其1/5~1/3的话那就是0.038ps~0.063ps,可是后仿timescale才10ps/1ps,,waveform_interval设置得笔仿真精度还小吗?感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