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DAC单位电容的取值方法

楼主(2025-03-24):
     各位前辈,我现在在学习SAR ADC的相关知识,有点问题不太能确定。

1. 看到的论文里,关于CDAC单位电容Cu的取值,是存在失配的约束和噪声的约束,在噪声对其约束中,有的文献通过KT/C算出来告诉是总电容(2的N-1次方倍Cu),但是有的问题直接就说是单位电容的最小值,这里有点不太确定究竟是哪个说的对。
2. 对于失配约束,按照公式算出来的C是指的单位电容还是整体电容值呢?

楼主:
这是在两个论文里截取的相关解释

网友A:
KT/C 是整体电容贡献的热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C 是整体电容贡献的热噪声

所以下图那个是错误的解释吗?

网友B:
1.SAR里边kT/C的C就是总电容,你看明白kT/C怎么推的自然会明白,如果CDAC结构确定,那总电容值最小值确定了单位电容最小值就确定了,这是一回事
2.失配那个公式里的C是单位电容,一样的看明白咋推得就自然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AR里边kT/C的C就是总电容,你看明白kT/C怎么推的自然会明白,如果CDAC结构确定,那总电容值最小值确定了 ...

感谢您的回复
我也查找了资料,确实KT/C中的C是所有电容,那么如果全差分结构的CDAC的话,是不是应该是4KT/C < LSB平方/12 ,然后算出来的C/2的N次方  就是单位电容的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