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大佬解惑,bandgap输出到下一级驱动放大器之间的电阻电容怎么设计

楼主(2025-03-24):
如图所示,bandgap和下一级驱动放大器之间一般会接RC电路滤波,我理解极点位置就是1/RC,R和C越大,极点越靠近原点,信号带宽越窄,滤波效果越好,但这里的RC电路怎么设计呢,因为之前看过说输出阻抗匹配需要,输出阻抗=下一级输入阻抗,但是下一级输入是mos管的gate端,阻抗不应该无限大吗,还有我看一些资历,这里有人给1K电阻,也有人给10M电阻,电阻太大了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你这是处理的DC的信号,不需要阻抗匹配。驱动放大器的输入是高阻,可以得到全部的DC信号。所以RC的大小取决于,你想滤噪声的频率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处理的DC的信号,不需要阻抗匹配。驱动放大器的输入是高阻,可以得到全部的DC信号。所以RC的大小取决 ...

麻烦请问一下那我加了兆Ω级别的电阻后,我发现电阻两端已经有了明显的mv级别的压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5-05-22):
引用 楼主:
麻烦请问一下那我加了兆Ω级别的电阻后,我发现电阻两端已经有了明显的mv级别的压差,这是为什么呢 ...

应该是OP输入gate端的漏电吧,如果是1M的电阻,1mV的偏差,对应电流差不多1nA。如果是core管,尺寸也比较大,这个量级的gate漏电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