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DRC——RES.HV.R.1a

楼主(2025-03-24):
请问DRC的如下问题怎么解决。本人已经在电阻外加了正确的ISO_RING,可这个HVOD是什么,咋修改呢?

RES.HV.R.1a{ @ Poly resistor for HV application is recognized as Poly resistor connecting to HVOD.             @ Poly resistor for HV application must be surrounded by isolation ring.

网友A:
模块内没有接到AA么

网友B:
HVOD应该是高压器件的DIFF,加了环还报错,可能是某个识别层没加。

网友:
首先HVOD就是HV的OD高压源区,然后你这个DRC的解释说你这个电阻因为连接高压部分了,所以认成应用在高压区域的电阻,这类电阻需要围ISOring,也就是说这个电阻需要放在iso环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内没有接到AA么

您好,请问AA是什么?我的情况是,ISOring(0V和15V两条tap环)内部是一个低压poly电阻(<5V)。其中DRC说这个电阻在高压环境中应该加入iso——ring的错误已经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VOD应该是高压器件的DIFF,加了环还报错,可能是某个识别层没加。

您好,我看designrule说的相关识别层好像没有,您有具体加过这种识别层的经验吗?我的情况是,ISOring(0V和15V两条tap环)内部是一个低压poly电阻(<5V)。其中DRC说这个电阻在高压环境中应该加入iso——ring的错误已经都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designrule说的相关识别层好像没有,您有具体加过这种识别层的经验吗?我的情况是,ISOring(0 ...

这个是TSMC的工艺吧,我之前有过相似的错,是因为电阻放在ISO里面了,但是外面没有围sub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designrule说的相关识别层好像没有,您有具体加过这种识别层的经验吗?我的情况是,ISOring(0 ...

是不是没有加衬底环,应该是3层环,从外到内,分别是PSUB环,ISO环,SUB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加衬底环,应该是3层环,从外到内,分别是PSUB环,ISO环,SUB环
...

太谢谢您了,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您了,解决了!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