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求助

楼主(2025-03-24):
请问各位大佬,假如有5层金属,电源rail工艺里面用的M2,那么绕线层是设置1到5,还是什么,如何能把从M2从绕线层中排除,用的工具是innovus

网友A:
没关系啊,就算power rail 是M2 ,routing layer也可以是1到5, 2也可以走线。
如果一定要排除2的话,M1 出的pin 怎么练到M3呢? 如果实在觉得power会影响signal的话 就把M2 全部盖上routing blockage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啊,就算power rail 是M2 ,routing layer也可以是1到5, 2也可以走线。
如果一定要排除2的话,M1 出 ...

那这种drc错误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drc错误如何解决呢

你这是刚开始powerplan吧,这个错是说你的孔打在了M1的pin上,后面做route和DFM的时候可以设定一个约束来避免这个错误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InPin true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InPin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