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 PEX设置

楼主(2025-03-24):
请问TSMC65nm工艺下的PEX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rule不对吧。。rcx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le不对吧。。rcx应该是

这样也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le不对吧。。rcx应该是

谢谢佬!!!!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也报错

进文件把rules改成绝对路径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