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问一下智能验证DRC的有关问题

楼主(2025-03-24):
底下是我整个想法的大致流程,但是中间依然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恳请一些大佬能够指导。

首先对于集成电路设计规则种的各种距离判断进行总结,并对相应的距离判断进行分类,形成固定的SVRF判断语句语句,生成的语句包含了内容rule_s = "ENC " + layer1 +" " + layer2 + " < " + str(enc_value) + " ABUT < 90 SINGULAR REGION\n}"包含了规则名称rule_title = layer + ".E." + check_name + " { @ " + comment +judge_type + str(width) + " }"。但是对于很多复杂的规则,因为我还是个小白,并未涉及太多,这里存在了一些疑问。

然后通过简化后的python语言批量生成所需的DRC deck语言。这样可以简化DRC deck的开发时间。

其次是我想用python工具包,结合版图验证工具用于版图识别的关键字解析设计规则,以提取关键数据,来自动创建测试参数列表。不知道有没有大佬做过这种方式的提取,然后参数列表包括规则名称,规则涉及的图层,图层之间的位置关系,检查的数值(最大值、最小值),以及一些特殊的约束等。

基于python工具包,根据所述测试参数列表,自动产生相应设计规则的DRC测试版图库,测试版图库分为正确版图和错误版图两种,正确版图需要通过calibre检测,而错误的版图要被检测出来,且报出错误,每条规则涉及到多个图形的生成,但提及到图形的时候,疑惑的一点在于,怎么样去生成测试图形,才能让这条规则适用于几乎所有的情况,也就是说怎么更加全面的设计测试图形。

最后一步是把测试图形放到calibre里面去跑验证,比如我输入了100个测试版图,其中90个正确的测试版图,10个错误的测试版图,通过验证的应该与我输入的正确版图一致。

此处还有很多术语知识不严谨,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希望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这样做有点落后了吧,现在大模型直接就把你第一步干完了,只用搭建本地数据库然后做微调,给他DRM直接给你写完DECK规则。测试图形的话见过直接随机生成一大块面积的吧,这样把所有情况都覆盖了,以前看过相关论文好像有这类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