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论文小问题请教

楼主(2025-03-24):
在看一篇博士论文时,看到下面这段话有点不明白,为啥需要PFD前添加÷2 分频器呢?恳请大家解答
“由于频率源参考频率 FREF 和频率步进均为 100 MHz,因此需要在 PFD 前级添加÷2 分频器,将参考频率 FREF 减半送入 PFD 中。此时,PFD和电荷泵的工作频率变为 50 MHz,其设计难度和功耗也会降低。”

网友:
PFD和电荷泵的工作频率变为 50 MHz,其设计难度和功耗也会降低

网友:
感觉就是凑字数,一般这个频率不需要吧,或者是之前是其他频率的迁移过来,不想动环路参数就分频下来

网友:
不知道100MHz对后面的功耗速度有啥好需要特别操作的,他还不如说是为了减小integer boundary spur加的这个预分频器呢

网友:
这个根据设计的频率范围就知道了,VCO出来的高频信号要高速/2之后给PS计数器使用;
N=2*(8*30+0)=2*240;如果还是与fref=100,那就是100*480=48GHz了,50*480=24GHz
N=2*(8*45+0)=2*360;50*720=36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