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识别不出mos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3-24):
---------------------------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     #
                        #       #   #     #     #
                        ####    #####     #     #                 FAIL
                        #       #   #     #     #
                        #       #   #     #     #
                        #       #   #   #####   #####

                      --------------------------------------------------

LAYOUT CELL NAME=nor
SOURCE CELL NAME=nor

----------------------- HCELL ERRORS AND WARNINGS -------------------------------------------

  Error:    Numbers of instances not equal.

============================== Objects Statistic =======================================

o Before Transform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5         6    *

Instances:          2         2         MN (4 pins): g (s d) b
                    12         2    *    MP (4 pins): g (s d) b
                ------    ------
Total Inst:        14         4
       * = Object numbers are different.

o After Transform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5         5

Instances:          1         0    *    MN (4 pins): g (s d) b
                     1         0    *    MP (4 pins): g (s d) b
                     1         0    *    INV (2 pins)
                     0         1    *    NOR2 (3 pins)
                ------    ------
Total Inst:         3         1
       * = Object numbers are different.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5          5            0            0

   Nets:                5          5            0            0

   Instances:           0          0            1            0    MN(N18)
                        0          0            1            0    MP(P18)
                        0          0            1            0    INV
                        0          0            0            1    NOR2
                  -------    -------    ---------    ---------
   Total Inst:          0          0            3            1

o Statistics:

   12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merged to 2.
     10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mergence.

o Initial Matching Nets and Instances:

   Ports:        A B VDD GND Y

网友:
把布局发上来看看吧,很明显布局中的 PMOS 有问题。

网友:
MOS元件的串並聯問題,可以調整相關的設定試試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这是解决前的版图

原来可以无视飞线,解决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这是解决前的版图

原来可以无视飞线,解决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