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pex提取寄生参数生成calibreview最后一步生成报错fatal error

楼主(2025-03-24):
calview.log里写着:
Could not access LibDef plug-in for oaLibDefSystem: #4: Shared Library Not Found: Error loading library 'libddbase_sh.so'. /opt/IC617/tools/lib/64bit/libddbase_sh.so: undefined symbol: _ZN8oaCommon11FactoryBase11getRefCountEv
想请问一下有人遇见过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萌新求解

网友:
可能是因为共享库 libddbase_sh.so 无法正确加载
1.确保该文件存在于 /opt/IC617/tools/lib/64bit/ 路径下
2.检查你的 LD_LIBRARY_PATH 环境变量,确保包含了这个库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