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N65工艺,为何源漏极的节点被标为同一个

楼主(2025-03-24):
tsmcN65工艺,为何源漏极的节点被标为同一个,就像源极和漏极是金属连接一样(但实际没有),是版图画错了吗,还是设置有问题。
比如中间的LIF_BL节点,使得最左边也变成LIF_BL(这里本应该是V_RST,两边都打了Pin)。

网友A:
你是指源漏上的net信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源漏上的net信息么?

是的,net的名称被标为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net的名称被标为一样了

这很正常在你接金属的时候pcell的参数传递功能出现问题了,你只需要重新映射或者就不适用net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