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P仿真后从Y11,Z11,Zm,Zd,换算得到的阻抗各不相同为什么?

楼主(2025-03-24):
virtuoso SP仿真后从Y11,Z11,Zm,Zd,得到的阻抗各不相同,

是换算方法不对还是其他呢?

网友A:
你的网络是单端口的还是双端口的?单端口的话Z11=1/Y11=Zm1。双端口的话没这个换算关系,看Z11的时候2端口是开路,看Y11的时候2端口是短路,看Zm1的时候2端口是接端口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网络是单端口的还是双端口的?单端口的话Z11=1/Y11=Zm1。双端口的话没这个换算关系,看Z11的时候2端口 ...

我的是双端口,但是用理想巴伦转换为单端口,请问这算单端口吗?

网友B:
表达式错了,Y=1/Z重新算一下就知道了,你太想当然Y=实部倒数+虚部倒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双端口,但是用理想巴伦转换为单端口,请问这算单端口吗?

我是说你仿s参数的时候是两个port还是一个port,如果是一个port,那Zm1和Z11肯定是相等的。如果是两个port,Zm1是和port2的端口阻抗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仿s参数的时候是两个port还是一个port,如果是一个port,那Zm1和Z11肯定是相等的。如果是两个por ...

原来单/双端口是指port的数量,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达式错了,Y=1/Z重新算一下就知道了,你太想当然Y=实部倒数+虚部倒数

确实,一开始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真按Y=1/Z算二者也有一点差别,不过差别很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