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IO延时问题

楼主(2025-03-24):
sdf中GPIO的延时超过5ns,用作时钟输出口时,仿真中没有时钟输出,实际是这样的吗?GPIO能跑到的速度与延时有关吗?

网友A:
时钟频率是否超过100M了? 如果超过100M了,倒是有仿真选项可以让波形出去,但是实测波形是到不了轨的.你选的这种IO可能跑不了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频率是否超过100M了? 如果超过100M了,倒是有仿真选项可以让波形出去,但是实测波形是到不了轨的.你选的 ...

是超过了100M,时钟没能到pad上来,想知道是仿真器的原因,还是实际芯片也是这样

楼主:
gpio延时为什么这么大?

网友:
查vcs user guide pulse control章节,里面有解释,sdf规范里也有涉及. 这不仅是仿真问题,实际使用也会有问题的,建议换高速IO或者降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