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的驱动能力太差

楼主(2025-03-24):
rt,lz最近设计一个简单的动态比较器的时候发现比较器对输出负载电容的驱动能力有点弱,给的负载电容是100fF,如果提升buffer的尺寸,第一级输出的电容也会增大,很容易就没法正常工作了,如果增大第一级的电流和输入管尺寸,效果也甚微,请问下前辈大佬们,这样的话应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后面比较器多加几级

网友B:
多加偶数个BU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比较器多加几级

喔喔很有道理,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加偶数个BUF试试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