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外电容LDO功率管面积是不是比片内的大

楼主(2025-03-24):
请教一下大佬,最近做一个片外LDO,为了补偿在功率管栅极加了一个二极管连接的MOS管,但是会增大压差,为了减小压差只能增大功率管的个数,但是面积会很大,片外电容LDO功率管面积是不是一般要比片内的大

网友:
没什么关系吧,大小主要是负载轻重决定

网友A:
“加了这个二极管结构增大压差”是指输出达不到设定那么高吗?看上去只是因为功率管的VGS被这个二极管钳位了无法增大吧,。,把这个二极管宽长比减小,或者干脆多串一个应该会有好转,但是补偿就要再调整;
一般功率管多大取决于你想带多大负载,负载比较大增大功率管是可以的,如果仅仅是补偿和功率管冲突应该把补偿改了才对,不然增大那么多面积不是本末倒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这个二极管结构增大压差”是指输出达不到设定那么高吗?看上去只是因为功率管的VGS被这个二极管钳位 ...

感谢大佬点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