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NA输入阻抗的疑问

楼主(2025-03-24):
本人LNA小白,最近搜索了很多论文,发现几乎所有的LNA在计算输入阻抗的时候,仅仅只考虑Cgs,而忽略了Cgd,请问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吗?如果是为了简化计算的话,那么cgd的忽略是否会对LNA的阻抗计算造成过大的误差呢?谢谢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A:
cgd会有影响,这个影响和负载有关。如果是Cascode 的话 Cgd串联的就是1/gm ,可以自己推导和仿真试试,实际上输入阻抗可以等效为三条支路的并联。在一般情况这个cgd支路不是主要影响因素,但是频率高了在毫米波频段就会产生较大影响。
可以看下这篇论文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Designing Broadband Millimeter-Wave Cascode Common-Source With Inductive Degeneration Low Noise Amplifi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gd会有影响,这个影响和负载有关。如果是Cascode 的话 Cgd串联的就是1/gm ,可以自己推导和仿真试试,实际 ...

谢谢~

网友B(2025-06-20):
想问一个问题,我最近仿真cascode结构的LNA时,输入已经匹配好了,但是改变负载端的隔直电容值时,会影响输入匹配,请问是为啥,看隔离度已经-40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个问题,我最近仿真cascode结构的LNA时,输入已经匹配好了,但是改变负载端的隔直电容值时,会影响输 ...

你是不是带有反馈结构。比如shunt feedback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带有反馈结构。比如shunt feedback结构。

没,就是最简单的cascode,就是输出阻抗为186-j*500,很大导致匹配很难。我先只用一个LC匹配,发现C会很小,就比寄生电容大一些,所以影响输入匹配。之后多用几个LC匹配,发现不仅难匹,而且窄带,最后我加了个并联电阻,但是增益下降了,所以还采用两级cascode,但又发现一个问题,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入阻抗很难匹得上(186-j*500和51.4-j*1929),现在不知道级间咋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就是最简单的cascode,就是输出阻抗为186-j*500,很大导致匹配很难。我先只用一个LC匹配,发现C会很 ...

输出阻抗高的话可以把W/L做大,功耗提高些,这样带宽也会更高;芯片内部级间不需要50ohm阻抗匹配。只有第一级和最后一级分别要做输入阻抗匹配和输出阻抗匹配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阻抗高的话可以把W/L做大,功耗提高些,这样带宽也会更高;芯片内部级间不需要50ohm阻抗匹配。只有第 ...

我现在电流已经差不多达到spec的最大值了,所以如果要继续增大W/L的话,只能降低CS管栅极电压了吧。当时1.8V的电源扫出来NFmin最小时的偏置电压在0.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