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RC内版图东西过多导致drc极慢以至于无法进行

楼主(2025-03-25):
做了一个M1-M6的超大金属,从通孔连起来了,中间打了slot,但是发现太大了完全跑不了drc,求助

网友:
你开的单核跑的?

网友A:
本地跑多核,DRC数量限制下不要全放开,其实只要内存够就能跑出来,等着就行

网友B:
calibre -hier -turbo -hyper -64 -nowait cmdfilePATH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 -hier -turbo -hyper -64 -nowait cmdfilePATH &

感谢 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地跑多核,DRC数量限制下不要全放开,其实只要内存够就能跑出来,等着就行 ...

感谢 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C(2025-09-01):
引用 网友B:
calibre -hier -turbo -hyper -64 -nowait cmdfilePATH &

请教一下nowait有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nowait有什么作用?

-nowait等价于-wait 0就是立即执行的意思,-wait 5等待五分钟后再获取权限并执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owait等价于-wait 0就是立即执行的意思,-wait 5等待五分钟后再获取权限并执行
...

如果不加这个不也是会立即执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加这个不也是会立即执行吗?

-nowait 如果你的license正在被使用,会立即尝试获取substitude license
-wait n,n为最大等待时间,这个时间内license没有获取到的话,会在n分钟后获取substitude license或者退出进程
说白了-nowait就相当于插队的,插在人家-wait之前的,如果你的license是free的情况下,-wait 10000它也能立即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wait 如果你的license正在被使用,会立即尝试获取substitude license
-wait n,n为最大等待时间,这个 ...

学习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