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C滤波器的截位问题

楼主(2025-03-25):
在Matlab中设计三阶抽取值为256的CIC滤波器,sigma delta ADC架构中采用SDtoolbox中的ADC-DAC模块,设置比较器参数是4。
求助:我想经过数字滤波器之后输出16bits数据。那么上面设置的CIC滤波器的输入字长和小数长度对吗?我应该怎么操作来设置截位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每一级都要全精度运算的,输入为16bit有符号数,最后输出再截位,通过移位除以增益G,G=(抽取因子*差分延迟)^级联数,就是输出16bit有符号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级都要全精度运算的,输入为16bit有符号数,最后输出再截位,通过移位除以增益G,G=(抽取因子*差分延迟 ...

你好,麻烦可以再详细问一下吗?我设置滤波器算法为定点、精度选择全、输出字长是要设置16吗?输入小数长度是怎么来确定呢?

输出截位是在滤波器后面加上一个1/G的gain模块后,查看示波器应该能看到什么样的波形是合理的呢?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级都要全精度运算的,输入为16bit有符号数,最后输出再截位,通过移位除以增益G,G=(抽取因子*差分延迟 ...

数字滤波器的输出波形(CIC滤波器设置全精度,输入字长16,小数字长15,最后输出通过1/G模块)
我有点疑惑是16位输出比特流是不是应该输出2^16-1个台阶的波形?上图数字滤波器的输出是合理的吗?(数字滤波器的输入波形范围是±1)
非常感谢!!!

网友(2025-05-08):
引用 楼主:
数字滤波器的输出波形(CIC滤波器设置全精度,输入字长16,小数字长15,最后输出通过1/G模块)
我有点疑 ...

定点的全精度,输入和输出都一个量级就好了,比如都是16bit有符号数,主要是中间运算过程要全精度。16bit输入输出只是一个信号的范围,整数小数影响不大的啊,CIC就是一个滤波器而已,波形还是根据你的输入和CIC滤波决定的啊,比如你输入一个单音信号,过了CIC也是一个单音啊,只不过可能增益会变,也就是幅度有变化,所以还要去掉增益的影响,使得增益为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