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功耗分析的时候选static为什么会有关于动态功耗的东西?

楼主(2025-03-25):
在输出的报告里面是这样的

这里选的静态

这里选的静态

internal 和switching不是动态功耗里面的吗

internal 和switching不是动态功耗里面的吗

网友A:
这里的static是取平均值的意思

网友:
楼上说得对,static功耗是根据设置的翻转率计算出来的值,不一定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static是取平均值的意思

哦哦这样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