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hb的问题

楼主(2025-03-25):
ahb总线中,当master在一次burst中插入了一个htrans=busy,则此时salve的hready_out该回1还是0?

各类文档中只说此时,slave应该将hresp立即置为okey,但都没有提怎么回hready

网友:
我觉得主机发送busy不会影响从机ready情况吧,毕竟是主机busy,此时valid应该是低吧,所以ready从机根据自己情况来就好了吧,反正又不会发生握手。(刚看ahb,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