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c的ate_clk和scan_clk?

楼主(2025-03-25):
求助大佬以下问题:
1、synopsys的occ中的ate_clk和scan_clk是不是同一个时钟?在at-speed测试的capture阶段时ate_clk和scan_clk是为0还是有pulse?
2、tessent的occ的slow_clk和scan_clk也是和第一个问题一样的吗?
3、项目中使用的是自定义的occ,仿真发现在capture阶段将ate_clk设置为0或者有pulse时,occ的时钟输出仿真结果一样的,这种情况下ate_clk和scan_clk是不是可以使用同一个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的说是同一个clock,有的说ate_clk是一个独立的free-running clock,需要单独占用一个引脚
...

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看你引脚紧不紧张以及偏好。S家应该是都支持的

网友A:
1. s家的应该是的,你在DFT compiler的ug中应该可以看到occ controller的示意图,只有一个ate_clk,这个ate_clk就是stuck-at的scan_c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s家的应该是的,你在DFT compiler的ug中应该可以看到occ controller的示意图,只有一个ate_clk,这个ate ...

我看有的说是同一个clock,有的说ate_clk是一个独立的free-running clock,需要单独占用一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