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Init.il加载报错

楼主(2025-03-25):
如下图,在使用tsmc40工艺库时加载libInit.il文件报错,536是最后一行,但是libInit.il文件装完工艺库我以后没有更改过,求问这是为什么呢,或者有办法找到详细错误位置吗

网友A:
打开这个文件看看536行是说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这个文件看看536行是说的什么

536是最后一行,就一个let

网友:
你试试在virtuoso的ciw窗口load一下,看是不是还报错,要是还报错的话你把; let改成;**let**再试试

楼主(2025-05-09):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