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双电源条件

楼主(2025-03-25):
bandgap电路可以在双电源条件下设计吗,为什么搜索到的资料都是单电源下设计的,有没有相关双电源下设计bandgap的资料推荐,求助各位佬了,谢谢

网友A:
是指多大变化的电源啊,一般bandgap都有线性灵敏度这一指标,一般都能覆盖一定范围的电源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多大变化的电源啊,一般bandgap都有线性灵敏度这一指标,一般都能覆盖一定范围的电源电压了 ...

±4-±30V,找到的资料都是单电源条件下设计的,刚开始学,到双电源的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