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的input报错

楼主(2025-03-25):
2024版本Calibre DRC, Input这里报错,在Run control / Layout Design Tool ,Status显示未连接,点击connect显示host not found(之前在这里看到过INPUT不显示的BUG解决方案就是在这里Connect一下,但是我的连接不上去),软件是公司的,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Virtuoso也不能仿真,提示CPP预仿真进程不在指定的路径LIB/CPP(别人说是安装有问题)

网友:
you can have a try :
Setup ,Options , Design Tools , Schematic Design Tool : Use the same connection as the layout tool

&

make sure you can ping hostname and only one the hostname item in file /etc/hosts

网友:
先按1填好 2的话点connect那就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