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可以控制芯片吗?

楼主(2025-03-25):
比如我有一个DAC芯片,我可以用matlab输出数字码值来控制这个芯片输出模拟信号吗?

如果可以的话,硬件方面需要哪些东西呢?就是如何把电脑上matlab的数字码传输到芯片上?

网友:
可以但要通过 usb 连接 单片机或其他硬件,然后用matlab去调用usb接口之类的去控制单片机给dac芯片发数据。

网友:
像楼上说的,可以买个fpga开发板,如果不熟悉fpga,可以买tb的教学用的,还带指导手册,不过得看下那种板子是否能符合你做的DAC测试要求。我之前的ADC测试时就是用matlab和fpga的串口通信,发送启动信号和接受数据到matlab处理

网友:
芯片裸片肯定没法测啊,需要定制一套开发板,上面集成通信接口